[求助] IC5141 LAYOUT xl

楼主(2021-06-03):
求助!!!我们standcell的库 电路的库和版图的库是分开的,电路通过XL调standcell 的时候总是没法调用,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A:
在 .cdsenv  中加入
layoutXL        lxUseLibList        string        "libiary"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 .cdsenv  中加入
layoutXL        lxUseLibList        string        "libiary"

具体怎么加?只需要加上这么一句话?还是说要对应的电路版图库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怎么加?只需要加上这么一句话?还是说要对应的电路版图库

layoutXL        lxUseLibList        string        "libiary"
具体如下:

layoutXL        lxUseLibList        string        "libiaryA  libiaryB libiaryC"

设置完需要virtuoso 重新加载 cdsenv ,可以load 也可以重启工具。
该设置用意是 XL 时 读取电路时 优先读取定义中的library 是否有对应的cell ,顺序 A B C ,然后再读取layout 的本地libr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