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步DCDC的电流串通问题

楼主(2021-06-03):
如图所示,DCDC在低边功率管关闭的时候,经过50ns的死区时间后,高边管的栅源电压开始上升,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低边MOS功率管的栅极电压也会有一个上升波动,这个时候就会发生串通,然后高边MOS的栅源电压在下降一会再上升,请问如何解释这种现象,什么问题可能导致这种现象呢?谢谢!

网友A:
电容耦合导致的,低边不导通的时候应该有强的下拉开关来将低端驱动信号拉到低,加强这个开关的驱动能力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耦合导致的,低边不导通的时候应该有强的下拉开关来将低端驱动信号拉到低,加强这个开关的驱动能力可以 ...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