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adc单位电容的计算对么?

楼主(2021-06-03):
3-1式是以1为vref,输入1/2时的情况吧,为什么是[(Cm/Ct)-1/2]<1/2^(N+1)?

网友:
这里和vref还有vin无关。 对二进制电容阵列而言, 无论vref和vin是多少, 第一次比较时msb电容产生的参考电压都应该是1/2vref, 归一化以后(除vref)所以由于失配会导致msb电容产生的参考电压偏离1/2. 这里假设的是极端情况, 即msb电容都偏大, 其他的电容都偏小, 此时msb电容产生的转换误差最大, 也就是说只要msb能满足3-1给出的精度要求, 其他电容也能满足失配。只要理解了不管时cr 还是cs sar, 电容阵列的作用都是产生参考电压就好理解了。

网友:
楼主能上传一下这个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