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AC输出的模拟阶梯电压阶梯不均匀

楼主(2021-06-03):
如图,是我DAC的模拟阶梯输出电压(忽略毛刺,这是放大的图),可以看到绿色圈出的两个连续的台阶一个很大一个很小,和其他台阶不等,但是两个台阶相加也是2个Vlsb电压,很奇怪
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电路原因没发现问题,老师也暂时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A:
如果不是mc仿真导致的DNL问题的化,试试修改仿真精度,设置conservative和reltol

网友:
可能是DAC线性度不够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mc仿真导致的DNL问题的化,试试修改仿真精度,设置conservative和reltol ...

太感谢了,就是瞬态仿真精度的问题,我把默认reltol改为1e-6之后,DAC输出梯度很均匀,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