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施密特触发器 dc

楼主(2021-06-04):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对于施密特触发器这样的具有迟滞效应的电路,dc仿真时,如果Vlow<Vin<Vhigh,输出dc电压不应该有两个值吗?因为它和前一个状态有关,在窗口内,如果只给Vin,没有前一个状态,仿真器怎么判断这个输入是从小到大增加还是从大到小减少的?希望大佬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对于DC有多个工作点的电路,仿真器不知道你要仿哪个工作点,只能根据初值按自己的收敛算法计算,算到哪个是哪个。你要是想让它收敛到你想要的工作点,可以在节点上加nodes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DC有多个工作点的电路,仿真器不知道你要仿哪个工作点,只能根据初值按自己的收敛算法计算,算到哪个是 ...

谢谢大佬

网友B:
仿真滞回直接DC sweep就行,analyses里把Hysteresis勾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滞回直接DC sweep就行,analyses里把Hysteresis勾上

这个我知道,但是我想知道不选hysteresis,会怎样?

网友(2025-06-20):
请问它是如何实现迟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