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输出电容ESR与ESL

楼主(2021-06-04):
请教一个问题:LDO挂载uF级负载电容时,可能存在ESR和ESL,看到陶瓷电容应该属于是ESR较小的一类电容了,其ESR阻值随频率而变化,可能从几mΩ到几Ω,感觉范围还挺大的。大家在设计LDO 前期仿真的时候是如何考虑这些非理想因素的呢?希望过来人能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仿真时定一个ESR的范围,比如说ESR from 0 to 10Ω下,AC特性均PASS

网友B:
简单点就理想cap串个理想R,0.01~1 欧都看看。
精确点就下载个电容模型,村田官网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时定一个ESR的范围,比如说ESR from 0 to 10Ω下,AC特性均PASS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点就理想cap串个理想R,0.01~1 欧都看看。
精确点就下载个电容模型,村田官网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