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镜复制的问题

楼主(2021-06-04):
最近在设计电流基准,我想问一下在复制电流时,是改变finger数还是multiplie?,我改变了这两个参数,分别进行了仿真,发现改变finger数的误差更大,而改变multiplier的误差非常小,想问问大家改变两者的优缺点分别是什么?在具体设计的时候都是怎么考虑的?希望得到各位大神的解答,感激不尽

网友:
不建议去改multiplier,后期画版图会增加难度。

网友:
看书以为改mul更好,到了公司之后layout告诉我,一般都会画成finger,除非特别强调。
个人觉得除非精度要求很高,否则用finger

网友A:
改multiplier是严格的复制,layout上要单独地画每个管子。改finger会share drain source,受lod等影响电流不是完全复制。电流镜推荐用multiplier,单独的管子或数字standard cell推荐用finger。

网友:
finger省面积,multipler严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multiplier是严格的复制,layout上要单独地画每个管子。改finger会share drain source,受lod等影响电流 ...

感谢感谢,懂了

楼主:
统一回复,感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
finger是把能共用的部分都共用,节省版图面积,但是不利于严格匹配
m是完全复制器件

网友:
实际上一般是用fingere,然后两侧加足dummy降低LOD、WPE效应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