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f文件添加via enclosure的规则

楼主(2021-06-04):
各位好,现有关于tf文件中via enclosure的问题需要各位的帮助。

最近在协助RP的工作,但是一直有一些DRC的问题无法解决。代工厂提供的tf文件似乎非常简单,并没有把所有需要的rules写到里面。

其中一个数量较多的问题是:对于位于金属直角处的via,via一边的enclosure为a,另一边为b。

这条DRC rule是没有写在tf文件里的,最近看了icctf的用户手册,但是没有获得太多灵感。

因此来此发帖向各位求助,想问问上述rule应该用哪条语法描述。由于本人是模拟电路工程师,不知道以上问题有没有描述清楚。谢谢各位。

网友A:
是准备修改tf 的rule 让pr 工具修掉这种dr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准备修改tf 的rule 让pr 工具修掉这种drc?

是的,我的理解是因为tf文件里面没有包括相关的rule,所以造成了这些DRC错误。

之前有要求用两个via的规则,但是也没有写在tf文件里,最后改了好几次tf文件终于算是解决了。

但是帖子里的这个问题一直不太有解决思路,因为错误的数量也非常巨大,也不可能去手工修改。

如果可能的话,希望能得到一点提点,谢谢。

网友A:
不知道楼主说的是不是这种?

icc的tf里面找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说的是不是这种?

谢谢你的回复,可能我没有把问题描述清楚,这个rule适合via在金属内的enclosure有关,而不是via到金属的spacing。

我画了一面这个草图,不知道是不是能把这个问题描述的更加清楚一点。图中中间的小框是via,外面大框是金属。
因为金属存在一个直角,DRC要求via到金属一边的enclosure是a,另外一边是b。

请问以上情况对应的语法应该是怎么样的?谢谢!

网友:
可以看一下这种drc的类型,看看能不能在tf里面找到产生这种via的rule。看有没有对应的可以修改的,希望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m,先看一下这种via的类型,看看能不能在tf里面找到产生这种via的rule。看有没有对应的可以修改的,希望 ...

抱歉,via的类型指的是什么? 据鄙人了解via不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A:
看一下这种drc的类型,对应tf里面看能不能找到
tf里面应该有这种类似注释
;;Rule(s): VIA0.EN.31.1.T/......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这种drc的类型,对应tf里面看能不能找到
tf里面应该有这种类似注释
;;Rule(s): VIA0.EN.31.1.T/..... ...

代工厂提供的tf写的非常简单,什么注释都没有。

应该是tf文件里只写了最基础的DRC rules,width spacing什么的。

楼主:
各位大佬有遇到过类似问题吗?真心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