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比两种反相器buffer的区别

楼主(2021-06-04):
想做一个差分输入,差分输出的buffer,有以下两种电路
这两个电路的输入输出都是满摆幅的大信号,还需要关注DC下的工作区吗?或者说当成纯数字逻辑电路来看?
第二种对比第一种的好处在哪里?
感激不尽!

网友A:
这不就是两个折叠式共源共栅极运放叠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两个折叠式共源共栅极运放叠加

你好,输入和输出是满摆幅的大信号,调管子的时候还需关注DC工作区吗?
还是说单纯当作数字逻辑电路来调?谢谢!

网友:
肯定是要调工作点的要不然的话可能满足不了满摆幅吧

网友B:
看你想用在哪,第一种是数字的,无Iq,输出只有高或低两种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想用在哪,第一种是数字的,无Iq,输出只有高或低两种状态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我是想用作 ref CLK buffer,频率大概20-30MHz。
请问下Iq是什么意思?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