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 off grid问题

楼主(2021-06-04):
能问一下,DRC的offgrid报错怎么解决啊,越详细越好谢谢

网友:
我们这里memory有这问题,问了foundry。foundry回答是不用管

网友:
是不是你的grid单位没设置好啊,我们厂家grid的单位为0.0001 , analogy用了0.00005,就出问题了

网友:
只能挪到格点上呗,还能怎么办。

网友:
1 出现off grid 是在哪?如果是工艺厂提供IP 相应文档有说明可以waive off grid 就可 waive 。2 如果是我们设计的模块里面有off grid ,先核查design rule ,PDK library 里面定义是否一致,这里应该以最新版design rule 为最终解释。
如果一致,并在工作时建立的library 是关联PDK library 或者按照PDK tf文件建立的,说明grid 设置应该一致,打开现在工作的library/报错的CEll看看grid是否一致。
如果不一致说明有认为改动,若小于design rule 说明会出现off grid 的可能。
如果依然一致 请检查 drc rule 验证grid 的相关定义里面的数值是否大于design rule 定义,如果是 属于DRC定义不符合desing rule 要求 过于严 可以忽略,或者更新成与Desing rule 一致。
如果检查后都一致,说明这里真的是  off grid ,原则上需要全部修改让其通过。对应一些特殊结构部分需求经过项目验证的可以忽略,没经过项目验证的风险在可预期范围 可承受范围的可以忽略。不能忽略的进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