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srr仿真

楼主(2021-06-04):
在电源端加电感,是什么用处?还有电源到地的大电容100p是什么作用?

网友:
D电源到地加大电容 见过。可能是减小电源噪声吧

网友:
电源端的电感式模拟实际芯片bonding wire上的电感,大电容一般是decap电容,抑制振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