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ower IR上去了,时序问题就回冒出了?

楼主(2021-06-04):
请问,应该怎么理解这句话   " Power  IR上去了,时序问题就回冒出了"?

网友A:
Power grid 做得不好,造成 IR 大。When standard cell supply voltage is lower, cells become slower, timing issue could arise.

网友:
IR过大,分压就会过大,到每个cell的电压不一定能达到STA中lib的标准电压了,cell deley增大自然有冒出timing问题的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wer grid 做得不好,造成 IR 大。When standard cell supply voltage is lower, cells become slower, ti ...

jake哥,那是不是只要timing 有margin,实际上power,IR violation是可以ignore的有时?什么时候是可以ignore的,什么时候是不能ignore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jake哥,那是不是只要timing 有margin,实际上power,IR violation是可以ignore的有时?什么时候是可以ign ...

IR要看具体情况。例如,标准供电1.2V,如果设计中某处IR大于120mV,该处供电已经低于标准元库最低电压(1.08V),cell timing超出了characterization范围。cell其实还能工作,但timing都不准了,这样是不行的。通常惯例是fast corner+worst RC, IR小于标准供电5%
Power通常看设计指标。可以牺牲一些timing,尽量使用低功耗的标准元,降低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IR要看具体情况。例如,标准供电1.2V,如果设计中某处IR大于120mV,该处供电已经低于标准元库最低电压(1. ...

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使用fast corner+worst RC?是因为net和cell的功耗,无论是静态还是动态都是最差的?
另外,可以牺牲一些timing,尽量使用低功耗的标准元,降低一些,就是保证timing的前提下,尽量用HVT cell?
我查了下,降低功耗,还可以:
1) clock gating
2) power gating
43) synopsis新开发出一种self-gating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使用fast corner+worst RC?是因为net和cell的功耗,无论是静态还是动态都是最差的?
...

是的,IR 关注的是瞬时最大的 IR drop。 fast corner+worst RC 可以得到最差的情况。

timing/speed 和功耗之间平衡,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在满足timing的情况下使用驱动小一些的标准元,使用HVT。 clock gating 也是常用办法。 power gate 要看设计要求吧,应该是设计初始决定的,毕竟不是每个block都可以power off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