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os 7.9 安装IC617 闪退

楼主(2021-06-04):
centos 7.9 安装IC617 ,在使用用ERROR,之后就是闪退
错误如下:

报告日志最后几行:

sysconf:Configuration checks failed on this workstation (dell7525), status is: FAIL
sysconf:This system does not have the correct packages to run IC6.1.7
sysconf:Run checkSysConf IC6.1.7 -P <PACKAGE>
sysconf:to find out which products require this package.
sysconf:Exiting checkSysConf ... Good-bye

求解决方法!

网友A:
老问题了,升级到617.721版本,或者618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问题了,升级到617.721版本,或者618版本。

网友B:
你这个722版本是解压版吧,用checkSysConf检查一下是不是有些依赖没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722版本是解压版吧,用checkSysConf检查一下是不是有些依赖没安装

checkSysConf怎么检查依赖

楼主:
引用 楼主:
checkSysConf怎么检查依赖

这的意思是OS 不支持617?

网友C:
我的617版本还不如你。我用的RHEL6.5和7都没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617版本还不如你。我用的RHEL6.5和7都没这问题。

你是安装的 ,还是解压的?

网友:
依赖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安装的 ,还是解压的?

解压的,重新配置license。

楼主:
我是之前在centos6 安装好的,解压到centos7下,6到6  没问题,就是放到7下才有这个问题

网友:
依赖库都装了么?

网友:
check release name and version: /etc/centos-release , /etc/redhat-release. edit redhat-release: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release 7.9

网友(2021-10-29):
一模一样

网友:
应该是没安装好?我的7.9用的721没问题

网友D(2023-09-21):
请问楼主解决了这个问题吗,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解决了这个问题吗,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谢谢

没破解好,在破解一次

网友:
IC06.17.702
IC06.16.090
目前我这两个版本在centos7.9上都可以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