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os 偏置

楼主(2021-06-04):
如果只给mos管偏置电流,栅极为什么会产生偏置电压?一般不都是给偏置电压,产生偏置电流吗?反过来也可以吗,有没有大佬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拉扎维第五章

网友:
只有二极管连接的方式才能产生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扎维第五章

电流镜和这个有关系吗?大佬方便解释一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镜和这个有关系吗?大佬方便解释一下吗,谢谢。

你可以想一想,电流镜的电流为什么会相等

网友:
拉扎维第二版P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