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设置忽略DRC错误

楼主(2021-06-04):
有的错误是不用管的,怎么让其不检测

网友A:
在rule deck中写入DRC UNSELECT CHECK *,*代表你不想检查的ru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rule deck中写入DRC UNSELECT CHECK *,*代表你不想检查的rule

rule deck在哪

网友:
引用 楼主:
rule deck在哪

写在你的drc commandfile里面就行

网友B:
如果ruel 属于附加建议性的rul,或者使用场景不一样的。rule里面 有option 选择。这些可以按照应用场景需求可整条 或整组选择不使用。
其他的是不能个人在如里面屏蔽掉,工具提供这样的可选选项的初衷是 针对某些rule 进行快速验证检查进行修改。对于全面检查 该使用的rule 都要打开。

如果有一条rule 检查了3个模块,其中有一个模块对应这条rule有5个错误,且这5个错误是属于特殊性的设计结构项目组中已经定性为可以waive。在检查的过程中不想这5条rule影响判断的时间,可以在第一次检查结构后在工具中设置成waive 跟其他结果区分开,那么检查下次对同一单元来说就不用重新再检查该数据对应的版图在哪,也可以知道这些是可以waive 不用在模块review 时再话时间去判断。及严谨又能节省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ruel 属于附加建议性的rul,或者使用场景不一样的。rule里面 有option 选择。这些可以按照应用场景需求 ...

get,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