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噪声分析中出现非平坦噪声

楼主(2021-06-04):
研二小白目前调一个共源共栅放大器,已经提交gds,现在后仿发现噪声很大,后仿噪声波形中出现非平坦噪声,不能确定其成分,请大家看看,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噪声波形,提出宝贵的指导意见,谢谢!

楼主: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前仿后仿各上传了一张,最后出现了这么多,还请各位海涵

网友:
这个好奇怪,我从来没遇到过,也想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有没有仿一下AC,看看增益是是不是也出现了peak

网友:
对噪声理解有限,围观中。

网友B:
跑一下噪声电流看看,排除一下负载的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没有仿一下AC,看看增益是是不是也出现了peak

谢谢您,运放的增益没问题,和前仿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跑一下噪声电流看看,排除一下负载的因素。

感谢您的回复,输出噪声电流结果如图

网友A:
或者你试试仿噪声的时候让仿真器多取几个点,以确认是不是仿真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你试试仿噪声的时候让仿真器多取几个点,以确认是不是仿真器的问题。 ...

您好,您是指的在sweep时多取一些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跑一下噪声电流看看,排除一下负载的因素。

您好,我再请教一下,输出噪声电压和输出噪声应该是等比例的,即变化趋势和幅度是相同的对吧?比值为等效输出阻抗

网友C:
运放怎么补偿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您是指的在sweep时多取一些点吗?

Yes. is it better now?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我再请教一下,输出噪声电压和输出噪声应该是等比例的,即变化趋势和幅度是相同的对吧?比值为等效 ...

是的,你的电流没有翘起,可能是负载等效阻抗的因素。

网友:
先看看稳定性和STB吧,噪声本身肯定没有这种某个频率来个peak的机制的;
只会是环路导致的;

网友D:
这个AC仿真闭环增益,肯定是有peak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放怎么补偿的?

没有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AC仿真闭环增益,肯定是有peak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引起的

但是电流输出噪声就没有peak,不会是环路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Yes. is it better now?

多扫描了一些点后仿比较慢,刚看到结果,还是和之前一样。谢谢您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