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两个时钟抖动与有效位的关系哪个是错的?

楼主(2021-06-04):
这两个时钟抖动与有效位的关系算出来时钟抖动不一样,哪个是对的呢?

网友:
两个方法都对, 第一个是把jitter当噪声通过snr来算jitter噪声对adc性能的影响, 第二个算的是采样时钟jitter造成的采样误差对adc分辨率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