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2这两个APP——option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06-04):
1  route_opt.flow.enable_targeted_ccd_wns_optimization
Specifies  whether  targeted  concurrent clock and data optimization is
       enabled in the route_opt command. Enabling  targeted  concurrent  clock
       and  data optimization helps setup timing closure on user-specified end
       points and/or path groups.

2oute_opt.flow.enable_ccd
Specifies  whether concurrent clock and data optimization is enabled in
       the route_opt command. Enabling concurrent clock and data  optimization
       helps setup timing closure.

网友:
第二个选项是开启ccd opt,第一个选项是定义wns是多少的path用ccd opt去修复,比如你可以定义-100ps,那么就是-100ps一下的路径会用ccdopt去优化,大概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