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aic怎么生成 一般都用在哪里

楼主(2021-06-04):
Mosaic怎么生成 一般都用在哪里

网友:
你是咋知道这个词儿的?我以为一般是看到了,调出来看看,考虑下啥地方适用;或者知道啥地方要这样用,但是不知道咋生成。你这个思路是啥?

网友A:
在CreateInstance 时 会出现对话框 里面有Create sa mosaic 选项,选中就运行生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CreateInstance 时 会出现对话框 里面有Create sa mosaic 选项,选中就运行生成。

多谢

网友:
这个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作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