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FT流程中使用TK/LBIST的混合流程出现x-bounding失败的情况,如何解决?

楼主(2021-06-04):
Hi,各位大牛
目前,我正在做的项目里在做LBIST这块,使用的是tessent工具中Testkompress/LBIST的混合流程来做的,参考的是mentor公司官方的手册Hybird TK/LBIST Flow User's Manual。
具体脚本都是参考手册,如下图所示

然而,当执行analyze_xbounding命令以后,就开始出现下图所示的打印信息

这些打印信息,一共出现的26000多条,而我的模块里一共26000多个寄存器,意味着每个寄存器都bounding failed。
我看了一下手册,与x-bounding有关的DRC规则检查只有E5、E9、E11,但是我的DRC报告里面没有报出这些规则有问题!
请教各位大神,这些bounding failed有何影响,这些bounding failed是如何造成的?如何在insert scan前解决这些bounding failed?

楼主:
@kk2009 @杰克淡定 @ic_expert
呼叫各位大神前来解答

楼主:
请各位朋友发表一下看法

网友:
怎么会全部,分析一下为什么是“X”态。

网友(2022-02-06):
可能是read sdc 导致的,试着去掉看有变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