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FPGA 管脚输入高电平,但是检测不到

楼主(2021-06-04):
板子AC6102,外部引脚输入电平设置1.8V,位置BANK2。外部输入1.8V内部用FPGA实现嵌入式逻辑分析仪,抓信号,发现不是稳定的高电平,大部分为低,有高电平的毛刺。外部信号使用电压源代替,继续加压,2.2V时,基本稳定高电平。我检查引脚电压标准确实设置的是1.8V,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问题解决了,实际上是因为只在软件里面设置管脚电压是不行的。还有硬件的电压进行设置。而我买的这块板子,硬件电压固定死的3.3V,所以无论我怎么在软件里面改都没用。外面就是按照3.3v的电压进行的。

网友:
是滴 要看bank 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