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界面跑LVS通过calibre提取出的layout 网表*spi丢失部分pin?

楼主(2021-06-04):
首先声明版图层次信息及出pin完全没问题,通过PVS验证完全没问题,DRC/LVS OK.
生平第一次碰到这么奇怪的问题:用calibre界面run LVS提取的layout网表*spi有部分pin丢失,电路提取的网表完全没问题,大伙有遇到的吗? 跑的是一个IO cell,跑其他block又没有问题,所以感觉困惑了。所用calibre为2019试用license.
望大伙不吝赐教,多谢!
问题已经发现:rule file问题,拿到的deck出问题.

楼主:
自己导gds替换calibre提取的gds,还是无法改变现状,试了好几种办法,还是无法解决,太奇怪了!

网友:
说实话碰到过类似的,以楼主的经验流程不会有问题,可能就是些小失误导致的了。就当PVS不存在,一点一点的debug,总能找到。

网友A:
1 怎么判定layout 网表丢pin。
2 怎么判断电路网表没有问题。
3 如果前面两问题成立,那lvs 是怎么通过的?
4 还是 对工具来说认为版图 电路的网表都没问题,判定layout网表pin丢失的是人为判断?
5 如果1到4 成立是否可以认为是工具与人对layout网表的判断是有差异的,差异的来源主体是否是同一个,如果是同一个那么到底工具正确还是人的认知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怎么判定layout 网表丢pin。
2 怎么判断电路网表没有问题。
3 如果前面两问题成立,那lvs 是怎么通过的? ...

我说的问题都已经描述清楚了,不一样怎么去判断,当然是原汁原味,不同工具检查差异。现在已经发现问题了,rule file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说的问题都已经描述清楚了,不一样怎么去判断,当然是原汁原味,不同工具检查差异。现在已经发现问题了 ...

很好奇问什么在工具里面lvs 已经通过,但人眼看网表发现是缺pin 的?
工具认定lvs 通过 都是相同文件,就说明这两个网表从端口到网络到器件参数都应该是一样的。
两个网表出来后这时工具对比的是两个网表了。

求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奇问什么在工具里面lvs 已经通过,但人眼看网表发现是缺pin 的?
工具认定lvs 通过 都是相同文件,就 ...

网表处理有问题,怎么可能通过LVS!!!有问题就去查找问题,就会发现。PVS与calibre不是同样的file,格式不一样,不能对比,只能判断各自的结果.

网友(2023-03-10):
你好!请问rule file是什么问题呢?我现在也遇到了相同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