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问题

楼主(2021-06-04):
做了一个LDO,3.3V的电源得到1.8V电压给数字电路,基准电压1.25V,片外电容1uF,esr=20m欧姆,绑线电感仿真15nH,负载电流1~10mA瞬态变化
数字电路的寄生电容较大,我仿真给几百pF的电容,stb仿真都很稳定,但是一到tran仿真,输出就不行,我在片内加七百多pF的电容输出1.8V就没问题了,但是片内七八百pF不太现实,面积过大,有人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吗,怎么解决呢?(第一张图是输出结果,后一张图是仿真电路)
更新一下:我把仿真电路中电感左侧的电容都去掉,就没有问题了,输出1.8V很稳定,加上左侧的电容,这个电容还必须是很大很大的电容,小电容还不行,也会振荡。
但是我不加左侧的电容,把ipulse电流源放在电感右侧(最后一张图),就没有问题了,负载电流放在电感左侧和右侧完全不一样,是因为LC谐振或者其他原因吗?有人知道吗

网友:
还是稳定性不行

网友:
你不带负载电阻,跑一下AC,看看增益和相位

网友A:
这个波形不是稳定性问题,是因为电感限流作用导致片外大电容补偿电流速度太慢,寄生电感感值15nH怎么来的?合理吗?

网友:
把电感拿掉试试看电压能不能稳定;还有负载电流0-10m变化斜率多大?这个也会影响输出电压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波形不是稳定性问题,是因为电感限流作用导致片外大电容补偿电流速度太慢,寄生电感感值15nH怎么来的? ...

你好,确实是,把电感去掉就没问题了,这个电感是仿真绑线电感,按照1nH/mm算的,估算的大概取了个值,改为几nH也是限流,请问限流具体怎么讲呢?是电感上的电流不能突变的原因吗?
这个是我的电流的上升下降时间,您觉得这个的设置怎么才合理呢,应该是不能上升下降太快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确实是,把电感去掉就没问题了,这个电感是仿真绑线电感,按照1nH/mm算的,估算的大概取了个值,改 ...

这个斜率要根据实际负载的情况估算;
bondwire打了几根,这个寄生电感是并联的,感值也会跟着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斜率要根据实际负载的情况估算;
bondwire打了几根,这个寄生电感是并联的,感值也会跟着减小;

您好,bondwire应该是一根吧,还没流片,一个pad出去不就是一根bondwire吗,还可以多根吗?另外还有个问题请教您:基于之前的问题,我的电路做了改动,师兄说这样仿真,VDET是pad,后面绑线,然后再通过绑线接回到片内,那根绿色的线用来驱动负载,而不是之前的VDET,这样有利于瞬态响应,仿真确实如此。但是有个问题就是我给电源加了纹波(三角波,3.3V±15mV,1.5MHz),然后仿真发现每次输出波形不一样,如图(图2和图3)是连续两次的波形,前一个正常,后面一个不正常,中间很大的毛刺。
请问为什么电路没动,连续两次仿真结果不一样呢?我去掉电源纹波就没有这种情况了。还请大神指导!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好,bondwire应该是一根吧,还没流片,一个pad出去不就是一根bondwire吗,还可以多根吗?另外还有个问 ...

已解决,采用了双pad,第一个pad片内不加任何电容,第二个pad加一个几百pF的片内电容,电感15nH也可以过。

网友(2024-12-12):
引用 楼主:
已解决,采用了双pad,第一个pad片内不加任何电容,第二个pad加一个几百pF的片内电容,电感15nH也可以过 ...

大佬,您好!我本科毕设也在做一个片外LDO,但是片外电容是10nf,但是esr电阻变化很大,请问跑瞬态或者STB仿真的时候esr的电阻值设置成多少呢

网友(2025-05-22):
引用 楼主:
已解决,采用了双pad,第一个pad片内不加任何电容,第二个pad加一个几百pF的片内电容,电感15nH也可以过 ...

您好,我遇到了和您类似的问题,也采用了您提到的双pad的接法,但是看实际给负载供电的那一端电压,并没有对瞬态响应有优化,帖子在这里:https://bbs.eetop.cn/thread-989717-1-1.html。可以的话希望您帮忙看一下,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