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问题

楼主(2021-06-04):
如图,感觉最基基础的那种结构不能满足耐压要求。

网友A:
我记得这是去年复旦微的笔试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这是去年复旦微的笔试题

是的,最近刷到,简单琢磨了一下,不知道什么样的结构能满足这个要求啊。

网友:
可以考虑cascade结构

网友:
想不出,等大佬解答。也想不出level shifte后1.8V耐压的管子在3.3V下怎么做逻辑器件。

网友B:
常规结构肯定超压了,这种问题一般出现在IO领域,业界里面称作tolerance IO,列举一个简单示意,如图所示:
这是最基本的结构,有值得优化和完善的地方,拿出来当个示意,基本思想就是利用取值合适的偏置电压,将所有device限制在可靠的电压范围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最近刷到,简单琢磨了一下,不知道什么样的结构能满足这个要求啊。
...

楼主可以互相分享一下笔试题,也在准备秋招,也可以一起讨论题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规结构肯定超压了,这种问题一般出现在IO领域,业界里面称作tolerance IO,列举一个简单示意,如图所示: ...

非常感谢前辈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互相分享一下笔试题,也在准备秋招,也可以一起讨论题目!

好的!我有问题会发出来和大家讨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