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数字后端

楼主(2021-06-04):
为什么必须在CTS以后在分析hold呢,可能有人说cts之前时钟树是ideal 的分析hold没有意义,但是为什么分析setup就有意义呢?

网友A:
还是要多加强点理论基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要多加强点理论基础

是的,是的 您能给我解答下这个问题吗,或者有什么资料推荐的吗

网友:
因为在CTS之前你的data path上的delay是可以预估的,这个会一直影响你后面的setup。。。。

网友:
随便拿一条路径分析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
可以从计算公式中去看,计算hold的时候是用launch path 减去 capture path ,而在cts之前capture path 是0,launch path上有一段data path,所以hold基本上是天然满足的。只有cts之后产生了skew才会出现大量的hold viol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