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验证的LVS问题

楼主(2021-06-05):
图中的子电路已经全部通过DRC和LVS了,合图的时候遇到了一些没有见过的错误,如图所示出去pin脚外只有两条内部连线,解决完这些问题以后还有10个错误,这些错误报的都是子电路里的错误,这是为什么。

电路图

电路图

总版图

总版图

错误类型

错误类型

错误高亮处

错误高亮处

网友A:
1 先重新检查一遍子单元的LVS 和DRC 确认全部是通过的。
2 再检查顶层连线是否接错,子单元之前有没有层交叠。、
3 可以设置HCell 进行检查。方便查各层单元的错误。

网友B:
信息这么少?不太好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息这么少?不太好判断

里面的模块都已经验证通过了,就是合图验证lvs的时候又报了子电路的问题,我再截几张详细的错误图,类型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息这么少?不太好判断

详细错误

栅极高亮

栅极高亮

电容上极板高亮

电容上极板高亮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详细错误

我觉得你应该检查一下连线 有软连接error

网友:
你这个有可能是电源或者地跟信号线shor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你应该检查一下连线 有软连接error

软连接error是什么意思 我原来也遇到过这类错误 是某些连线错误造成的 这次检查了很多遍 最后还有这10个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先重新检查一遍子单元的LVS 和DRC 确认全部是通过的。
2 再检查顶层连线是否接错,子单元之前有没有层交 ...

8楼正解

网友:
可以试下-automatch 或hcell的方式跑lvs,
看你报错类型比较像是外部有连线接反了。

网友:
可以把 lvs report option FX 打开,在report 中就会有一些修改建议。

楼主:
重连了一边解决了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