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C-DC项目功率管器件的选型

楼主(2021-06-05):
The project we are working on now uses the process of  BCD. when we select a part of devices for the power tube, we use the type of nld20_iso for the top tube while the lower tube is of the nld20 type (the section is shown below) .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above selection ,or can you give us some suggestions?

网友:
上管是High side , 下管是low side.
主要是寄生三极管的考虑。

网友:
从噪声角度想也应该选择iso管

网友:
个人感觉这样选择没问题。不过需要注意,如果下管源端不接地(比如需要外挂采样电阻到地),则需要选择带ISO的管子,因为低侧管的源端和衬底接到一起的。对上管来说,需要注意ISO的电位,需要保证寄生的PNP(Source - NISO - PISO)不导通。作为菜鸟答一下,如有错误请指正。

网友:
1 双N型 上下管结构,先考虑功率管PAD  是否有外接ESD 设备,确认其类型和接法。
2 因为上管N mos 需要有ISO 电位,结合ESD  及自身外部器件考虑好ESD 防护问题以及寄生Latch-up 或漏电可能性。
3 如电路工作技术要求可以结合前面两点重新定义ISO 电位以及ESD选型接法,有必要可以再考虑下管N mos是否需要带ISO及其电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