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怎么把原理图导出网表

楼主(2021-06-05):
求助,怎么把原理图导出网表

网友A:
virtuoso的CDF主界面,file -> export -> cdl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rtuoso的CDF主界面,file -> export -> cdl

导出的目录在哪?找不到地方

网友:
virtuoso->File->Export->CDL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导出的目录在哪?找不到地方

路径可以自己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径可以自己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