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反馈那一章,用电容做反馈,输入阻抗怎么计算

楼主(2021-06-05):
信息如图,不知道这个Rin是怎么算出来的。
我只会把输入阻抗看成两个电容的串联,然后再除以(1+LG)。但是得不出这个结果。

网友A:
输入阻抗用小信号等效模型做,算出结果后让ro→∞;输出阻抗用反馈算,其中开环输出阻抗为ro,算出结果后将1/sc2→∞,再让ro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输入阻抗用小信号等效模型做,算出结果后让ro→∞;输出阻抗用反馈算,其中开环输出阻抗为ro,算出结果后将 ...

请问一下,为什么计算输出阻抗要把1/sc2→∞?

网友:
输入端直接电容跟1/gm串联啊,1/C+1/gm.小信号也能求出来,不过这个可以直接看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为什么计算输出阻抗要把1/sc2→∞?

因为拉扎维在在计算输出阻抗时,环路增益是gm*ro*C2/(C1+C2),也就是认为开环增益是gm*ro,即认为相对于1/sC2远大于ro。而ro→∞,所以1/sC2→∞。而且需要先将1/sC2→∞,化简后再将ro→∞,再化简,这样才能体现出1/sC2远大于ro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阻抗用小信号等效模型做,算出结果后让ro→∞;输出阻抗用反馈算,其中开环输出阻抗为ro,算出结果后将 ...

好的,您说的这些我都理解了。但是,请问输入为啥不用反馈来做,拉扎维第二版书,例题8.15好像也用反馈来计算输入阻抗。

网友C:
从输入端口看,反馈是从电容C1右极板进行电流相减操作的(反馈的是电流)。从C1右极板向右边看过去,开环阻抗:1/sC2,环路增益:gm*1/sC2,1/sC2/(1+gm*1/sC2)约等于1/gm。然后,C1和这个电阻是串联关系就对了。
不过,我也很奇怪,算输入和输出的时候环路增益不一样,不知道有什么更好的解释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拉扎维在在计算输出阻抗时,环路增益是gm*ro*C2/(C1+C2),也就是认为开环增益是gm*ro,即认为相对于1/ ...

如果假设1/sC2 远大于 ro ,那么结果就是不对的,应该假设1/sC2 远小于ro才对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入阻抗用小信号等效模型做,算出结果后让ro→∞;输出阻抗用反馈算,其中开环输出阻抗为ro,算出结果后将 ...

补充一下,我指的是计算输入阻抗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输入端口看,反馈是从电容C1右极板进行电流相减操作的(反馈的是电流)。从C1右极板向右边看过去,开环阻 ...

应该是计算错了,环路增益的定义是输入置零,你应该是把C1都忽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计算错了,环路增益的定义是输入置零,你应该是把C1都忽略了。

电压采样电流反馈,输入信号是电流,把电流置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采样电流反馈,输入信号是电流,把电流置为0

这道题中,计算环路增益,应该是不用管是哪种反馈,只要保证,输入置零并且在合理的位置断开环路,然后再加个测试电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