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的是不是无法用pmos做输入对

楼主(2021-06-05):
大佬们,我想做一个1.8v输入电压的ldo,想要用pmos输入对管的两级运算放大器,但是必须要1.2v的基准电压。这样的话感觉差分对的电流偏置好像会处于线性区啊。是不是不太行

网友A:
1.8v输入电压是电源电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v输入电压是电源电压吗?

是的

网友:
线性区怎么了?没试过别随便质疑,自己动手解决问题不比别人直接告诉你答案好吗?

网友:
用nmos输入更好做,为啥不用nmos?

网友:
要看具体的工艺了   另外注意ss 低温下的电压余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