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当pdk没有提供想要的guardring,应该怎么解决

楼主(2021-06-05):
当pdk没有自己想要的guardring,你们是怎么制作的,是不是像我这样先调出mos管的 layout显示所有的guardring,然后打散器件,把管子删除,只留下guardring,去掉上面的孔,按s拉伸到自己想要尺寸,然后自动打孔,确认孔类型就好了。或者在layout窗口点击create-Mulitipartpath,制作一个guardring,请问前辈们还有别的快捷的方法吗,有时候一个ISOring都要自己制作好麻烦,又费时间的

网友A:
multipart path 按照rule来一个,
另外一般大厂成熟的PDK 都会有配套的ISO 工具,如插件工具或pdk library 中的ring 器件(类型电压可选)。
如果实在没有可以自做multipart path ,或pcell 或Qcell 。看你喜欢 了。前期工作花点时间 后期使用率高会快好多的。

网友:
按照rule自己画一个,然后保存成一个cell,可以重复调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multipart path 按照rule来一个,
另外一般大厂成熟的PDK 都会有配套的ISO 工具,如插件工具或pdk library  ...

(っ•̀ω•́)っ✎⁾⁾ 我爱学习

网友:
我习惯把multipart path 写在tf里面  画版图用快捷键就可以了

网友(2023-04-12):
请问有QCell的资料吗,找了很久没找到资料

网友(2023-11-03):
Is there any information about QCell? I have been looking for it for a long time but I couldn’t find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