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几十兆的低噪放怎么匹配

楼主(2021-06-06):
要做20MHz-8GHz的低噪放,可否采用cascode结构,采用该结构怎么进行低频段匹配,因为20MHz时的S11阻抗趋近无穷大

楼主:
补充20MHz的S11的smith圆图,趋近于无穷大

楼主:
问题部分解决:几十兆赫兹的频率接近于DC段,模拟了,在输入端加电抗元件只是让高频段移来移去,但是20MHz的时候不动,因为该处阻抗趋近无穷大。之前尝试过在输入端并联一个电阻,因为输入阻抗无穷大,所以现并联一个电阻,使其输入阻抗取决于并联的这个电阻。在达到所需输入驻波比范围内时,噪声会变得很大,增大1dB左右,现求网友有啥解决方案  “&”QAQ

网友:
可以用cascode,不能采用匹配方式,只能在结构上进行优化调整

楼主:
采用并联负反馈,使其输入电阻减小,同时通过调节晶体管尺寸,来达到匹配。
第二种方法是直接在输入端并联电阻,使其输入电阻减小,但是噪声会增大,不太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