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使用 ILM,top cts 还有必要给模块的 clock pin 设置 insertion delay 吗?

楼主(2021-06-06):
如题。既然 ILM 里面包含了interface path 的时钟信息,比如时钟树网络的 CK INV delay,net delay,甚至 noise,那TOP CTS 还有必要给模块设置 insertion delay 吗?

网友A:
以前好像试过,如果在flatten下做tree,会比较慢,但是工具会自己提取insert delay,标在ilm里面的第一个cell。但是如果挂了多个ilm,真的非常慢。还是直接用insert delay,在unflatten来做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好像试过,如果在flatten下做tree,会比较慢,但是工具会自己提取insert delay,标在ilm里面的第一个ce ...

你的意思是如果用ILM,并且让工具自己抓block ILM 里面 clock latency 然后去长 tree 会比较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如果用ILM,并且让工具自己抓block ILM 里面 clock latency 然后去长 tree 会比较慢?
...

嗯,不知道现在innovus版本是不是能快一些,当时做过一个挂有6个blk的,对应6个ilm,非常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