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RC振荡器输出频率不稳定

楼主(2021-06-06):
各位大神,有没有搞RC振荡器的啊,想问一下,这种斩波结构的RC振荡器的输出频率为什么不稳定啊?

网友A:
个人认为,电源足够稳定,仿真精度足够,应该比较稳定。

网友:
同意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电源足够稳定,仿真精度足够,应该比较稳定。

我用的是理想电源,仿真精度选的是高精度,步长取的是1/50周期,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理想电源,仿真精度选的是高精度,步长取的是1/50周期,可以吗
...

我们做25MHz晶振的仿真,精度是10ps。仿真慢的令人发指。

实在不行的话,楼主只能增加功耗了。

网友(2024-07-18):
你好,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呢?我也碰到这个问题,前仿都没有,后仿出现这种不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