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用环振的pll,低通滤波器用可变电阻

楼主(2021-06-07):
刚开始学习环振的pll,有几个问题请教大家
1 为什么用环振的pll,低通滤波器用可变电阻(我看的几个环振pll都是这样,个人觉得是为了在调整带宽获得更好的相噪)
2 环振的延时单元如图所示,  据我所知这种结构可以增加调谐范围,提高信号切换速度,降低相噪。我想看看各位大佬有没有具体的分析和结论,或者有分析的论文也行,本人不胜感激
3 仿真了一个pll,反馈信号和参考信号同频了,但一直存在一个固定的相位差,导致up信号在时钟周期内一直会打开一段,10ns左右(死区0.6n),环路失锁了。下面是cp,lpf,vco的电路,我的这个电路比较绕,一直没分析明白,具体细节可以问我,如果有看到类似的结构特别是lpf的,给我分享一下,不胜感激。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问题,这个pll用的是自偏置的结构,阻尼因子为定值,环路带宽和参考频率之比为定值,可变电阻是为配合这个结构设计的,具体的去知网搜索自偏置锁相环就知道了。第二个问题还在研究。第三个失锁的问题,因为lpf的mos电容存在漏电,所以up要周期性打开,充电。

网友A:
你是在说环形振荡?听不懂,这里跟环形振荡没半毛钱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在说环形振荡?听不懂,这里跟环形振荡没半毛钱关系吧

用环振的pll啊,第一个问题是和环振关系不是很大,第二个问题说的就是环振的延迟单元啊,第3个问题给出环振的电路,问有没有人看见类似的结构

网友B:
1.应该是动态带宽技术吧,建立的时候大电阻大带宽,锁定时候可以在最优带宽
2.latch based delay cell。我也没找到过很好的资料
3.如果是电荷泵锁相环的话应该是漏电或者上下电流匹配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应该是动态带宽技术吧,建立的时候大电阻大带宽,锁定时候可以在最优带宽
2.latch based delay cell。我 ...

1 我最开始想的时候是两个大方向,一个是快速锁定(后来分析觉得不是),还有一个就是动态带宽,不同分频比时带宽不同,有利于抑制vco的噪声或者pfd,cp,分频器等低通模块的噪声。但是这个电路比较绕,vco的控制电压VBN控制N管产生电流,这些电流控制调谐,同时vco中的电流镜将这个电流复制出去给cp和lpf,vco给cp参考电流(这个我没见过,算上温漂也不知道靠不靠谱),vco还给lpf一个参考电流,这个电流除以N(分频比)来经过电容生成线性电阻,即mos管的栅压,控制可变电阻大小。所以说VBN一变,Icp,R(线性电阻)都在变,我绕进去了。所以我就想问问有没有谁见过类似的结构。
2 这个我缺少相应的分析,只能通过仿真看看,感觉很难受
3 up和down的充放电电流为5uA,在VBN=0.658(vco输出1G的信号),失配电流95nA,1.917%,个人觉得电荷泵失配不是主要原因,但我马上就去进一步确认,谢谢你。

楼主:
然后就是有大佬可以分享一些环振的资料吗,延迟单元的设计,环振的噪声是怎么产生的,目前有什么优化方法,很多大小我都还没想清楚,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C(2023-06-30):
哥23年了,有资料吗,我在走你走过的路子

网友(2023-12-20):
哥,有资料吗?求一下谢谢

网友(2024-12-12):
兄弟,你的delay cell的交叉耦合管用nmos接地,而且delay cell接VDD,而你实际电路用pmos源端接电流源,delay cell也接电流源,是不是这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哥23年了,有资料吗,我在走你走过的路子

兄弟,你的VCO具体用什么架构?

网友(2025-05-12):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的VCO具体用什么架构?

建议最简单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