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LVS

楼主(2021-06-07):
版图过LVS时,有笑脸,但是Extraction Results不对,请问是什么问题呀,是带IO的读出电路,有三组电地,GNDA,VDD33A;GNDR,VDDR;APVD_GND,APVD_VDD

网友:
提示软连接,可以按提示 打开 S 记录选项看看是哪。
个人觉得应该是某些层发生交叠 影响器件的识别

网友:
根据他这个描述,你这个他认为可能是二极管的器件有三个端子,你可以去看看他报的这个坐标有什么问题

网友:
同一个地方接不通的pin了

网友:
器件 叠层 导致器件识别有问题已经有提示了,
在错误的器件识别前提下工具认为软连接。
检查覆盖的层吧,比如 区分 sub  的层,或者整个rule 对sub 的定义是否跟器件定义有冲突。
在这就是这个器件是否有一个用于区别其他器件的层,他有没有覆盖好。

网友:
LVS options上添加POWER/GND或许可以帮到你

楼主:
好的 谢谢大家

楼主:
因为有三组电地,所以用subcut区分开,是subcut把另一组电地的电路也选中了,改了subcut就可以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