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ock path

楼主(2021-06-07):
请教一个问题,报timing的时候, 有条clock  path从mux的S端到Z端。这个明显就不对。clock要么从MUX I0 到Z;要么从MUX I1到Z。这个问题一般怎么解决呢?set_disable_timing ?

网友:
可能有生成的时钟 啥的做了逻辑控制吧~
如果不是,把时钟arc切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