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启动icfb自动load display的解决办法

楼主(2021-06-07):
以前没想过这个问题,都是启动layout之后再手动去操作load自己的display。今天被问到有没有办法直接启动icfb就自动load进来。
找了下eetop的帖子,发现没有给出真正的解决方案。
很多人都说在.cdsinit加上drLoadDrf("路径/*.drf"),但是仅仅这么一句,是没什么用的。除非你把PDK里面的display删掉(公司肯定不希望你这么做)。
因为icfb启动之后最后还是会load PDK下面的display。
这时我们应该再加一句,就是强制pdk的lib调用我们自己的display:
ddGetObj("pdkLibName")
drLoadDrf("路径/*.drf")
写入上面2行,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哈哈 终于有人说了,我之前就很纳闷那些人权限为什么那么大

网友:
好方法
还是习惯手动 load ,virtuso不是经常关,经常多个项目都要跟进每个都要配一下文件 有点烦。
另外习惯在PDK 提供的display 上稍微调整,完完全全改成自己的比较大的项目时多人review  沟通 颜色图形差异太大 嗯 大家都会挺累的。而且好多细节由于视觉的影响容易不被发现,review 容易形成走过场真正目的没达到。

网友:
请问前辈,是将这两句加入到.cdsinit里面吗?

网友:
ddGetObj("pdkLibName")不知道这句话啥意思 是只写PDK库名字吗?还是需要添加路径和名字?

网友A:
试了一下 ,不行啊 ,还是会load PDK下面的display。
ddGetObj("pdkLibName")这句啥意思?写PDK的库名还是写完整的路径?都试了没有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了一下 ,不行啊 ,还是会load PDK下面的display。
ddGetObj("pdkLibName")这句啥意思?写PDK的库名还是 ...

写你PDK的lib名字。
把两句话同时写到.cdsinit文件里,并把这个文件放到启动icfb的目录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写你PDK的lib名字。
把两句话同时写到.cdsinit文件里,并把这个文件放到启动icfb的目录下就好了
...

以实现,谢谢大神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写你PDK的lib名字。
把两句话同时写到.cdsinit文件里,并把这个文件放到启动icfb的目录下就好了
...

可以实现了谢谢大神

网友(2021-07-22):
非常有用,非常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实现了谢谢大神

请问,调用不同的PDK,怎么处理?

网友(2022-01-05):
可以实现了谢谢大神

网友:
请问下。为什么我只要xl或者display edit就自动转为了pdk的显示文件啊

网友(2022-11-30):
引用 楼主:
写你PDK的lib名字。
把两句话同时写到.cdsinit文件里,并把这个文件放到启动icfb的目录下就好了
...

请教大佬,pdkLibName能详细举例该怎么写嘛?

网友(2023-10-12):
还是习惯手动 load ,virtuso不是经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