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科普一下mux的概念

楼主(2021-06-07):
mux是寄存器的一种形式吗?mux两端输入都是时钟是什么意思?

网友A:
MUX 不是选择器吗???

网友:
选择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MUX 不是选择器吗???

嗯嗯,明白了。mux有什么特点,我看的有种说法说把AOI等出PIN多的cell换成mux有利于解congestion,把reg换成选择器难道功能不出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明白了。mux有什么特点,我看的有种说法说把AOI等出PIN多的cell换成mux有利于解congestion,把reg ...

应该是说不采用AOI 这样多PIN的cell。设置为 not use!
有利于congestion ,是因为多PIN的CELL 链接关系多!
但是换成MUX ,可能会增大面积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