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反馈系统稳定性判断的问题

楼主(2021-06-07):
一个反馈系统如果同时满足如下两个条件,则系统为不稳定的,在某个频率点上将产生振荡 :1、在该频率点上,反馈环路的相移大到使得反馈变化为正反馈 2、正反馈时,增益足够高,使得信号可以建立。如何理解?谢谢!

网友A:
就是说你输入一个很小的抖动,结果系统是正反馈且有增益结果就是输出信号越来越大,一直到输出级的最高最低电压 就是震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你输入一个很小的抖动,结果系统是正反馈且有增益结果就是输出信号越来越大,一直到输出级的最高最低 ...

谢谢!

网友:
说一下我个人理解:这里用HF代替H(s)*F(s),此时HF可以表示成一个增益A乘以一个相角φ,即HF=A*∠φ       首先考虑HF小于1的情况(即环路增益小于1),那么对于分母1+HF来说,不论HF的相角φ为多少,1+HF都不会为零,因此H/(1+HF)总是存在一个确定的值,当然,这个值可能很大,也可能很小。也就是说此时即使HF的相角为180度,即存在正反馈,系统也不会震荡,这也是楼主贴图里面提到“正反馈时,增益足够高,使得信号可以建立
       其次考虑HF大于1的情况,随着频率的增加,HF会下降。于是总会存在一个频率w(这个频率可能使jw,也可能是σ+jw),使的HF=1,∠φ等于180,此时H/(1+HF)会无穷大,此时系统存在正反馈,同时震荡。

      因此系统震荡要满足两个条件:1. HF的相角能到180,2.环路增益HF要大于1,使得存在一个频率能让HF下降到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