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gds 问题。。

楼主(2021-06-07):
  最近做了个新项目,calibre自带导出的gds 无法导出(好像是.db)文件,显示nothing in layout,有大神知道这个要怎么设置吗。。。

网友A:
不通过calibre 调用virtuoso 导出gds,
直接在virtuoso里面导出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就算calibre 调用设置的问题,
如果有就是library 设置问题。

网友:
library 右键 property 看看techLibName是不是错了。错了就Attach一下正确的Technology Library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通过calibre 调用virtuoso 导出gds,
直接在virtuoso里面导出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就算calibre 调用设置 ...

谢谢,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