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下charge pump中开关的电路结构

楼主(2021-06-07):
咨询下,这个电路作为CP/CN的开关切换,为何需要这么多的电阻在这边,主要是用来调节啥的?

楼主:
圆圈中的MOS管一端是CP,一端是AVDDCP,不是对地电容;

网友A:
看不清,猜可能是降低开头切换时的di/dt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清,猜可能是降低开头切换时的di/dt

请问这di/dt是啥意思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这di/dt是啥意思的?

由于pump的电容很大,开关瞬间会从power上抽很大的电流,使得power上出现ir drop,同时瞬间的大电流也会产生大的di/dt,在绑线电感的影响下产生大的bouncing。通过RC使电容分批逐个打开,减小power上瞬间抽电流的压力。(具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不确定,因为电路图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pump的电容很大,开关瞬间会从power上抽很大的电流,使得power上出现ir drop,同时瞬间的大电流也会 ...

这个图片应该清晰一点;
但我看瞬态分析,每个MOS管的导通时间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一般是要延迟多少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