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运放的偏置电路

楼主(2021-06-07):
新手学习,第一次做完整的运放,我在做一个二级folded cascode运放时,单端输出的。 请教大佬,偏置电路的设计应该是从哪里下手?

我的思路是,直接把以前做的bandgap, 多一路电流出来用, 虽然这个电流是一个PTAT 电流,然后通过控制宽长比来复制电流。
或者有没有其他的, 比较简单的做法?
还是说按拉渣维的11.2节 ,带电阻的电路来产生确定值的电流?

我有以下几个问题:
1、运放bias电路的电流,主要是做到与电源电压无关呢,还是做到与温度无关?
2、在我的这个folded cascode电路中,Vbias2和 Vbias3 是电压偏置吗? 我觉得这里就是为了保证这几个管子工作在saturation模式。
3、 设计运放时, 是先做主电路,还是先做 bias电路?  我的主电路用一些理想的电流源仿了下stb,从结果看还可以。

之前做的BANDGAP

之前做的BANDGAP

各支路电流分配

各支路电流分配

完整主电路图

完整主电路图

网友A:
一般是bandgap 加 v-to-i产生电流,这个电流是随温度无关的,但会和电阻大小有关。
你觉得麻烦直接用ptat电流做偏置也可以,具体看运放结构和应用了。
对于设计顺序,运放一般都是优先的,留一些裕度给偏置变化,保证能过spec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bandgap 加 v-to-i产生电流,这个电流是随温度无关的,但会和电阻大小有关。
你觉得麻烦直接用ptat电 ...

谢谢你的回复,我先试试看

网友(2022-09-19):
楼主,请问vbias5的电压如何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