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下virtuoso仿真相关

楼主(2021-06-07):
咨询下,在电路设计好之后,要仿真不同温度,不同工艺角;

仿真的任务会比较多,有没有办法可以进行批量仿真,不用一个个单独去仿真?

楼主:
是的,找到了;

网友A:
时代变了啊,我还在用ocea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代变了啊,我还在用ocean

没用过哎,这个好用不,我看ADE XL能实现多种工艺角,很方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用过哎,这个好用不,我看ADE XL能实现多种工艺角,很方便;

我也是一直在搞ocean,没用过ADE XL。这东西比ocean效率如何?感觉ADE XL也是基于图形界面的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一直在搞ocean,没用过ADE XL。这东西比ocean效率如何?感觉ADE XL也是基于图形界面的仿真 ...

ocean木有用过,不过ADE XL用起来不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ocean木有用过,不过ADE XL用起来不错;

用ADE XL做完corner后,进行坐标转换方便吗?比如一个放大器,我可以扫描输入vin看输出vout的变化,产生曲线a;还可以扫描输入vin看增益gain的变化,产生曲线b,注意现在的横坐标都是输入vin。现在还需要看一下增益gain与输出vout之间的关系,即以曲线b为横坐标,而曲线a为纵坐标。对于一个corner仿真,在ADE XL里面能进行这个操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ADE XL做完corner后,进行坐标转换方便吗?比如一个放大器,我可以扫描输入vin看输出vout的变化,产生 ...

我跑了下就是ADE L的批量方式仿真,ADE L能做到的,XL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