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dhawk跑静态功耗为什么要输入频率呢?静态功耗不是clock不翻转吗?

楼主(2021-06-07):
请教一下我在redhawk里面跑静态功耗的时候,要求给出一个频率,请问这个频率是什么意思?静态功耗也需要频率?不是很明白,希望大佬能指点一下

网友A:
首先静态功耗应该是不能单独跑的,你应该跑的是静态IR(和静态功耗不是一回事),在做静态IR分析之前,工具首先要算instance的功耗(动态和静态),这个时候需要频率,当然正常的cell频率已经在ate文件中了,这里的频率只是默认频率,主要针对那些没有约束的cell

网友:
静态功耗指的是 Leakage Power哦 和FREQ没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静态功耗应该是不能单独跑的,你应该跑的是静态IR(和静态功耗不是一回事),在做静态IR分析之前,工具 ...

明白了,谢谢!我跑的是静态IR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静态功耗应该是不能单独跑的,你应该跑的是静态IR(和静态功耗不是一回事),在做静态IR分析之前,工具 ...

能再请教一下,我的timing文件是通过pt 产生的,放到redhawk跑的时候显示覆盖率不足20%,报告文件里面说我的stdcell没有timing信息,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再请教一下,我的timing文件是通过pt 产生的,放到redhawk跑的时候显示覆盖率不足20%,报告文件里面说 ...

检查你跑pt时用的sdc、网表、spf和你跑redhawk用的spf、def等是否为同一版本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你跑pt时用的sdc、网表、spf和你跑redhawk用的spf、def等是否为同一版本数据
...

应该是我数据不是最新的,哈哈哈,我用的ATE 产生的.timing  终于跑出来了!谢谢你

网友B(2022-02-17):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我数据不是最新的,哈哈哈,我用的ATE 产生的.timing  终于跑出来了!谢谢你 ...

请问ATE怎么产生timing?我看文档里面说要写一个.ate配置文件,然后怎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ATE怎么产生timing?我看文档里面说要写一个.ate配置文件,然后怎么用?
...

这个在User Guide中有说明的,其实就是一段脚本调用的命令,ccopy下来,放在叫做ate.cmd的文件里。
ate.cmd会调用任意以design_name.ate为结尾的配置文件,也就是需要将SPEF、DEF、LIB和SDC添加进去,手册里也有说明,仔细看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