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求助

楼主(2021-06-07):
各位大佬,请问我想看这个MOS 的IDS/VDS 的特性曲线,V1=3V, 扫描的直流电压V2 从0-10V,但是曲线好像不对啊,求指教,谢谢

网友A:
曲线反了,加个负号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曲线反了,加个负号就对了

请问为什么V2电流值会是负值啊?怎么加负号?在扫描那个窗口设置0-(-10v)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为什么V2电流值会是负值啊?怎么加负号?在扫描那个窗口设置0-(-10v)吗
...

流进为正,流出为负,设置output的表达式,可以直接加负号

网友:
最大电压10V太高了,会损坏管子的

网友B:
楼主有没有看看这个NMOS管的耐压是多少?从图片来看,楼主用的是3V的管子,Vth=753.652mV,所以V1=3V的话,管子的Vgs太大了;另外,就像楼上所说,10V的电压过高,管子早就废了,楼主的仿真结果没啥意义。建议楼主先确认一下管子的过驱动电压(这个值取决于实际应用,或者直接取个经验值200mV),这样Vgs=Vth+200mV大概1V,也就是图片中的V1电压为1V。然后V2从0到3V扫描。结果应该是电流有变化但变化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没有看看这个NMOS管的耐压是多少?从图片来看,楼主用的是3V的管子,Vth=753.652mV,所以V1=3V的话, ...

感谢,解答很详细,我想再问下如果这个管子采用二极管接法的话 GD短接再串联一个电阻的话,这个VGS 怎么算啊?我想设计一个恒流源的话,假定电流比如1mA, 但是我不知道 uCox 这个值,只能调节W/L,那我来怎么确定我的电流呢?谢谢,另外W/L 这个值怎么设定呢,比如10u/2u宽长比为5   20u/4u宽长比也是5 我怎么选择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解答很详细,我想再问下如果这个管子采用二极管接法的话 GD短接再串联一个电阻的话,这个VGS 怎么 ...

作为电流源来说,沟道长度L的取值取决于管子是否能接近理想的电流源。楼主可以仿真一下,对于一个确定的沟道宽度W,比如3u和确定的栅源电压Vbs,比如1V,扫描电流随沟道长度L和漏源电压Vds的变化,会得到以漏源电压Vds为横坐标,纵坐标为漏极电流的一系列电流曲线,每条电流曲线对应一个确定的沟道长度L。楼主可以发现,随着L的变大,电流随Vds的变化越小。根据这个特点,选择相应的L。
我用的65nm工艺,管子作为电流源的话,我一般取沟道长度L=1.5u。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作为电流源来说,沟道长度L的取值取决于管子是否能接近理想的电流源。楼主可以仿真一下,对于一个确定的 ...

我试了一下,好像是这样的,,感谢大佬耐心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作为电流源来说,沟道长度L的取值取决于管子是否能接近理想的电流源。楼主可以仿真一下,对于一个确定的 ...

你好  可以再向您请教一下吗?电流值是根据平方律,但是uCox这个工艺常数会给出来吗?我的意思是 设计电流源电流值的时候,是根据要求电流源电流值 利用平方律公式再反推宽长比,还是不需要平方律公式而是自己反复不断试调宽长比 设计的?谢谢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  可以再向您请教一下吗?电流值是根据平方律,但是uCox这个工艺常数会给出来吗?我的意思是 设计电 ...

随着工艺尺寸的减小,平方律公式越来越不可靠,计算uCox也没有太大意义。实际上在大部分设计中一般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是利用gm/id方法仿真,然后进行查表来计算器件的宽长比,这在论坛里有许多资料,楼主可以参考一下。第二种方法是根据输出摆幅和电源电压计算每个晶体管的最大饱和电压,根据这个饱和电压和功耗,通过仿真得到每个管子的宽长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着工艺尺寸的减小,平方律公式越来越不可靠,计算uCox也没有太大意义。实际上在大部分设计中一般有两种 ...

感谢,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