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什么是衬底接触

楼主(2021-06-07):
文献上提到为了隔离衬底噪声的耦合,可以通过衬底接触,请问各位大侠,衬底接触是什么意思,在画版图的时候具体是怎么画的呢?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把偏置电位给到psub或者N well。
可以手动画M1到有源层的过孔,也可以用multi p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