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后仿calibre_view生成时报错,batchSetCDF.ile文件第10行

楼主(2021-06-07):
提示以下:
*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ciwMenuInit
*Error* load: error while loading file - "/PDK/.../batchSetCDF.ile" at line 10

换了calibre版本也没有用,请问有啥解决办法么,感激!

网友:
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2021-12-22):
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2023-08-22):
蹲蹲解决方案

网友(2024-01-16):
两年半了,解决了吗?

网友A(2024-03-11):
同问,也遇到了

网友B(2024-04-18):
引用 网友A:
同问,也遇到了

请问解决了么,我是在运行drc的时候遇到了这个报错。同时有这个弹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解决了么,我是在运行drc的时候遇到了这个报错。同时有这个弹窗

1、你要给别人看报错的话得发那个viewer window,那个才是具体报错信息,你截的这个弹窗是告诉你具体报错要到viewer里看;
2、我好像是解决了,是因为我跑TSMC28的pex的文件夹和SMIC55的混用了,然后就读错文件了,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个问题。不同工艺库用不同文件夹跑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解决了么,我是在运行drc的时候遇到了这个报错。同时有这个弹窗

你可以按楼上大佬说的方法试试?我是有电路源文件然后版图还没开始画,重装了一遍软件解决了,抱歉帮不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