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主从一体I2C的实现

楼主(2021-06-07):
如题,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应该有哪些流程以及模块,求大佬们指教!!!

网友A:
你只要按照I2C的时序来就可以了,主意设置I2C工作的时钟频率,建议你先写一个I2C主,有外围板子的话,可以顺便测试下时序,比较简单;还有就是I2C通常是需要上拉电阻的,硬件电路上没有的话,可以使用fpga内部提供的pull_u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只要按照I2C的时序来就可以了,主意设置I2C工作的时钟频率,建议你先写一个I2C主,有外围板子的话,可以 ...

多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