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di 报错:The KDB has been deleted by other processes. Regenerate the KDB; otherwise, you may get unexpected res...

楼主(2021-06-07):
自己写的UVM环境,import了一堆 VTB环境的代码后 verdi 波形就和代码关联不了了(之前是好的)。 对比之前的 sim.daidir文件内容 没有文件丢失。有遇到过的么。

网友(2021-12-14):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2-01-18):
请问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这个问题?求教!!!

网友: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A(2022-03-12):
同问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同问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这个问题

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法:在.bashrc文件了添加以下代码,然后重新source一下,再使用verdi重新打开文件就不再报错误了。

export DISABLE_TDC_DELETED_MSG=1

楼主(2022-09-19):
引用 网友A:
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法:在.bashrc文件了添加以下代码,然后重新source一下,再使用verdi重新打开文件就不再 ...

厉害了,我试试

网友B:
这个方法还是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法还是不行

一般是你服务器时间戳的问题,找IT解决一下

网友D(2023-03-06):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你服务器时间戳的问题,找IT解决一下

赞!感谢!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尝试修改了运行服务器的时间,目前没再弹kdb错误窗口

网友E(2023-04-28):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你服务器时间戳的问题,找IT解决一下

实测,这个方法有效。

网友(2023-05-31):
更改kdb的生成路径,保证每个波形的kdb路径不一样就ok了

网友(2024-10-25):
ls -l,如果波形时间更新能看见时/分了且时间戳早于此时服务器时间就可正常打开,如果此时波形文件只能看见年月日,则需要等待更新至时/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实测,这个方法有效。

请问怎么具体怎么改的?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赞!感谢!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尝试修改了运行服务器的时间,目前没再弹kdb错误窗口

请问服务器时间改成啥样啊?我目前的服务器时间看着是差不多对的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请问服务器时间改成啥样啊?我目前的服务器时间看着是差不多对的啊

就是请管理员把运行服务器、lic服务器和nas服务器的系统时间对齐,误差在一分钟之内

例如:date 111913392024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请管理员把运行服务器、lic服务器和nas服务器的系统时间对齐,误差在一分钟之内

例如:date 1119133 ...

非常感谢

网友(2025-09-16):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你服务器时间戳的问题,找IT解决一下

太牛了,我也是这个原因,点赞